谁用过研华adam5000系列的AD5017H卡?

楼主(2003-12-29):
我们购买的研华ADAM5000系列的8通道模拟量输入卡性能太次了。采集的数据波动大的有些离谱,而且莫名其妙有些通道数据进不去了。连换几块板都是同样请况。这么大一个公司,这样次的卡也推出市场。真害人。

网友A:
你不妨试试性能比5017H高很多的泓格I-8017H 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include/4853.asp

网友B:
针对这个情况,我建议是使用I-8017MP比较稳妥,应该会有效解决数据波动的问题,而且采样速率依然比ADAM-5017H快。

网友C:
5017H是给5510和5511用的,用在5000上确实有些问题。建议换成5017就可以了。

网友D:
你可以根据你的要求选择不同型号板卡,市面上的板卡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