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HONEYWELL DCS的S9000E的AO模块采集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2003-12-29):
HONEYWELL DCS的S9000E的AO模块采集的是什么信号,是1-5VDC?还是4-20MA?还是两者皆可?因为我原有系统改造时发现,有的上面有250电阻,有的没有,上为什么,系统中部分回路含有安全珊。

网友(2004-05-31):
模拟量模块,250欧电阻是用来把4-20mA信号转换为1-5V信号用的。

楼主(2004-11-18):
s9000的电池哪里有卖的 5# 3.6V 2# 3.6V

网友A(2005-05-06):
那里有卖s9000e控制器或修s9000e控制器 shuyd9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