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3-12-29):
请问:台安N2-405-M3变频器热敏电阻阻值是多大?谢谢!!!

网友A:
是散热片上的热敏电阻吗? 如果是,其在常温下的电阻近似为零,达到保护温度(一般为80度)后阻值急剧升高,接近开路。

网友B:
找一个替代的热敏电阻。

网友C:
二位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D(2005-09-26):
西门子M440变频器报警A503,是欠压多是电源部分24V丢失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