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3-12-29):
系统(电源块、驱动块、和外部制动电阻)工作在线速度155米/分时运行正常,起、仃、制动都很正常。当线速度为175米/分时,运行正常,但在制动时造成电源块输出的直流电压超压,检查制动电阻正常。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有人知道其它伺服装置,同样问题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