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问各位老师:关于凌华数采卡的系列问题?

楼主(2003-12-29):
请问: 1、在凌华PCI-9***系列中,DAS是指AI、AO、DI、DO、AD/DA是吗? 2、在凌华的DAS卡有9111,9112,9114,9118这几个系列,那么9111,9112,9114的资料中都有CN1,CN2两个20 PIN的数字量输入输出引脚,为什么9118没有这两个引脚吗?我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我看了资料,9118没有象9111等上的16路DI、16路DO,那么所以没这两个引脚,他的DI、DO是37针接线端子上的4路DI、4路DO吗?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在9111中的4EDI、4EDO是用来作什么的呢? 3、如果CN1,CN2是数字量输入、输出功能的引脚,如果使用的话,需要用20Pin直连线将引脚连出来。-----但是它是如何引出来的呢?怎样连接呢?是不是象一个USB扩展口一样的从后面板扩展出来的呢?这个DI、DO的使用是要自己编程吗?还有就是这两个20Pin是另外购买的吗? 4、凌华有自己的显卡吗?我会不懂mPCI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5、如果想用双显系统,该怎么样作呢?凌华有这样的显卡吗? 6、我想问一下单端、差分输入和单极性、双极性输入的概念? 6、我刚刚入门,还是初学者,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A:
1、DAS-Data Acquisition System的简称,包括数据采集的各个功能。 2、你的理解是对的。9111中的4EDI、4EDO为附加的I/O控制端口,可用作附加的状态信号的控制。 3、如果想要将信号引到后面板,凌华提供两个20Pin转到37Pin的转接线ACL-10337,如果不要这个转接线,20Pin的直连线市场上可以买到,或者可以跟凌华联系。DI、DO的使用需要自己编程,不过控制非常简单。 4、双显系统可以实现,具体可以联系凌华技术人员:62962789-138 5、单端、差分是信号输入方式:单端接法测量的是信号输入端和地之间的电位差,差分接法测量的是两个信号输入端的电位差,差分输入的优势就是可以抑制共模干扰;单极性和双极性则指的是信号类型,举个例子:0~5V是单极性信号,+/-5V是双极性信号。

楼主:
谢谢yoyo1101老师!!!!! yoyo1101老师,我还有几个问题: 1.在凌华的高端产品中,TE-6100的Acq.Memory per channel是64K point,那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就是64K*1B=64KB,对吗?如果这样,那100M/通道 的采样速度回够吗? 2.凌华的GX515X Series/GX5732,GTX22x0 Series ,GX6264/GX63XX Series/GX6616 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呢?我在什么地方能下到这样的资料呢?能不能给我一些指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