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将接受的MODBUS整数转为浮点数方法!

楼主(2003-12-29):
请问我的设备只能接受整数,但需要采集设备发出的MODBUS是浮点数,我需要怎么将MODBUS的整数转换为浮点数呢?请教公式或方法,谢谢!

网友A:
用全透明的传输模式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你用的是清华华环的产品吧?肯定不行的!

网友B(2004-10-29):
什么叫全透明的传输模式??

网友C:
我知道某些组态软件可以读出RTU内部的浮点数格式,比如MCGS。

网友D(2004-12-01):
发给你一个公式,请参考。

网友E:
你讲得不是很清楚啊。 你是否只是想了解浮点数的意义以及算法? 可以到百度或google去搜索”IEEE 754“。 算法是很简单的,手工都可以算。但对于你说的modbus浮点我却很怀疑——因为modbus通常以字为单位。浮点数最小格式是2个字。

网友F(2005-05-09):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