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富士变频,急!!

楼主(2003-12-29):
大家好,我出有一台富士FRN200G9S变频器,是用于供水系统的,当供水压力达到上限值时,变频频率不是下降,而是将水泵拱跳,停止运行。不只是何原因,急盼回复!!

网友A(2003-11-12):
可能是传感器失灵!

楼主:
但是频率也下降,就是太慢,调减速时间又不管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有PID闭环控制的?如是,参数没调好

楼主:
但是以前运行正常,运行一年后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调减速时间:到30以下。 减小积分时间。

网友D:
我想购买4台富士变频器或松下,价格希望在2100以下,另外我有一台松下707需要维修,模块烧坏,需要多少钱?200可以么?

楼主:
把PI重新调好后检查传感器及接地问题。

网友E:
华北兄,你在哪?wei_sh985@sohu.com

楼主:
华北你好:你能告诉我你要的变频器型号,及参数,我可以帮你询一下

网友D:
2.2kw,5A,三相380,日本品牌,最好富士,纺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