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wincc归档变量的问题,谢谢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2003-12-29):
提前预祝大家新年快乐!2004年有个好的开端!   我用的是wincc组太软件,请问如何将归档变量的历史数据从wincc中读取出来?另外,当归档条数满时,原来的记录会被自动清除吗?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只是把数据读取到wincc的控件上,只要增加一个历史趋势的画面就行了,但是怎样把数据库里的数据读取到其它地方里我就不知道了,归档的记录会不会清楚,要看你是顺序归档还是短期归档

网友B:
你只要将归档属性设为以Dbase III格式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