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ROFIBUS总线数据远传?

楼主(2003-12-29):
有一工程项目要求实现PROFIBUS的总线数据远传,一端采用PROFIBUS采集设备,另一端也是PROFIBUS设备。如果采用全透明数传电台,不论协议如何,理论上可以实现,不知实际是否可以操作。通信速率又如何?请赐教!

网友A(2003-11-07):
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有问题的,我们有很多相关案例.空中通信速率(MDS2710A/C)可到9600/19200bps.端口速率最高38400bps,数据格式匹配你的PLC,通信距离最远可达到70KM. 并欢迎来电赐教. 北京华讯-MDS无线数传电台中国分销商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甲16号1608室     010-64984927/64989940     栗志新

楼主:
据我所知,一般电台都是以自由串口通信,其通信数据格式要求是串行通信格式,这与总线形式的PROFIBUS是不同的。再说PROFIBUS的通信速率一般工作在500KBPS以上,无线通信是否是实现整个通信的瓶颈?实现PROFIBUS数据远传可能数据较大,超短波频道带宽比较窄,又如何实现?请说出其中的原理。

网友B(2003-12-24):
朋友你有成功的案例吗?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