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磁场电流波动

楼主(2003-12-29):
磁场建立时,磁场电流正常;当电机开始旋转后,磁场电流产生2%的波动。 更换新的磁场单元后,现象依旧;调整磁场调节器PI参数;现象依旧。 电机的绝缘正常。 不知是传动装置不好;还是电机特性如此?其指教。

网友A:
多大转速 ?是何型号?

网友B:
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A:
电流环是否适当?

楼主:
电机转速是325rpm,上海电机厂的。只要有一点转速就波动。 电机未带负载,电枢的电流很小,电流环不会起作用。 不知是否与磁场的电感量有关?

网友C:
没错于电感过小有关,一般调速器励磁部分半波整流,是正常现象,不影响工作

网友D:
磁场供电是需要加电抗器的,另外,你的电机励磁是它励的吗?传动装置用哪的?是否变压器容量小,在电枢通电后导致励磁电压波动?或许电枢回路对励磁回路存在干扰,都有可能,仔细一点儿,估计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E:
to:zur 请把整流电枢部分和整流励磁分别用隔离变压器进行隔离,看是否好用.

网友E:
一般磁场电流只有几个安培或十几个安培,不需要加电抗器,把电枢与磁场电路进行隔离,会好些!

楼主:
谢谢各位! 电机励磁是他励。原也怀疑是电枢回路对励磁回路产生感应,怕电枢电流大,磁场的波动更大。昨天,做动态试验后,未发现磁场的波动变大的现象。只是速调比例不能加大(8倍);如加大P值,电机在0速时抖动得厉害,已有电流输出。 请问:此现象是否与电机磁场波动有关?

网友E: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产品,何种型号,电机在0速抖动,有可能是电枢正反桥切换的结果,电机在0速时静态,逻辑电路来回切换,保证电机的响应速度快。国产的设备是推到正桥或反桥,这样反映速度慢。原来在模拟电路上出现过此现象,目前都是数字电路不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B:
数字电路也会出现,解决的办法是加大零电流检测的死区和环宽两个参数。 正常的电枢反应不会对磁场有很大的干扰,这在电机制造时已经考虑过。可采取换装置或换电机的办法来判断故障点;速调比例不能加大很可能是速度反馈问题,采用码盘或好的测速机速调比例可以高一些,同一套系统若改为电压反馈Kp则要低很多。

楼主:
增加磁场回路的电感,是否能够减少波动?

网友D:
增加电感肯定能减少波动,但你的问题好象不是因为电感量不够引起的。查一查励磁控制电路和他的PID参数可能更对症。另外,你用的什么品牌的调速装置?电枢回路和励磁回路是否存在干扰?他们是否从同一个电源取的电?要知道,直流调速装置的波形畸变是很严重的,如果是从同一个电源取电,电枢回路的波形畸变有可能会影响到励磁回路触发紊乱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我使用的是ABB的直流传动,磁场单元外置。码盘反馈。 电枢回路的电流波形很好,且响应速度很快。在转矩输出70%时,磁场的波动依然是2%。由此可以排除由电枢回路引起磁场回路波动。 我想速调比例不能加大的原因,固然与反馈有关系,也与电机特性密不可分。是否能通过修正磁场的电感量,达到提高速度环比例倍数的目的?

网友D:
如方便,把你的主回路电路图发给我一份,看我能否帮上忙?按说ABB的东西是很不错的。另外这是在新装设备出现的问题还是用过一段时间后新出现的问题?

楼主:
新装设备

网友D:
如果是新装设备,电枢回路和励磁回路最好能取自不同的电源回路,而且都要加进线电抗器,这个问题估计与你的系统设计有关,不太可能是传动装置的问题

楼主:
电枢回路和励磁回路都已加电抗器。 同一进线变压器下还有其它传动装置,所拖动的电机磁场也未见波动。系统设计是一样的。 电机也能凑合使,但精度无法从传动装置中得到保证,只能从上级控制程序中加补偿来满足工艺要求。能否通过修正磁场的电感,使传动精确控制电机,从而实现生产要求,是需要探讨的。 另外,也希望电机生产厂提高产品质量。买的是固定励磁电机;拿到手的却是弱磁电机。

网友A:
用另外的DCF503换用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机问题。与弱磁固磁没关。

网友F:
电枢同心度不好

楼主:
已更换过磁场单元。应该讲:肯定是电机的问题。 联系了电机厂的人,但没有结果,只是模糊地建议磁场回路串电感。 电枢同心度的概念怎麽理解?

网友F:
以电机轴承档为基准的电枢外圆跳动。 它会造成各磁极下的气隙随电枢转动而周期性波动,使得磁极绕组发出交流电势,形成励磁电流波动。

楼主:
谢谢老九。我会注意你的提醒。

网友G:
是电机的问题,在调试期多空转,我们遇见过,新电机过些时会好。

楼主:
谢谢。我也希望它会好。

网友H:
请问各位高手,那一种变频器可达到60000多转的。

网友A:
to;znr 寻找故障原因,首先要区分是谁造成的。是电机的毛病,还是传动的毛病,若电机没毛病再查传动设备。说的不客气别介意。

楼主:
to: 清清流水 谢谢提醒!感觉你还有半句话未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