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Modicon PLC

楼主(2003-12-29):
如果您对Modicon PLC了解 是否可以说说? 感谢

楼主:
我没有用过,但我希望了解一些Modicon plc的基础, 是否可以赐教。他的网络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谢谢

网友A:
分类: 1:QUANTUM大型PLC 2: CONPACT中型PLC 3: MENEMENTM小型PLC 编程软件 1:MODSOFT 2.6 2: CONCEPT 2.2~2.6 我用此PLC十年,觉得MODICON PLC非常好! 愿相互探讨!!!!

网友:
分类: 1.TSX Micro PLC 2.TSX premium PLC 都是完全模块化。

网友B:
请教,如果是小型水电站采用MONEMENTM是否可行?

网友B:
to:自由飞碟   大、中、小型的PLC中哪种编程比较容易上手,施耐德的PLC与AB的PLC对比哪种更合算,谢谢

网友A:
TO:超声波液位计 1.TSX Micro PLC 2.TSX premium PLC 以上两种PLC是法国TE公司的PLC,不是美国MODICOND的,不要混了,因为TE公司和MODICON公司的PLC编程软件,结构,原理都不一样,但他们都是施耐德的产品。 大的好上手(QUANTUM),MOMENTUM用在大小水电厂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指的是水车自动化系统,用在励磁和电调速恐怕不行, 施耐德的PLC与AB的PLC对比,各有优缺点,性价比差不多,难分好坏。说的都是实在话,别见笑, 七八年前我做了几个水电厂的工程,水电控制就算略知一二,愿相互探讨!!!!

网友C:
励磁和调速都有用MODICON的,我知道有用COMPACT的。

网友B:
To:自由飞碟 请问在小型水电站中,使用全momentum方案和quantum+momentum方案,性价比如何?功能方面孰优孰劣?开发难易程度如何? AB的价格似乎远远高过施耐得的同类产品的哦!!!

网友D:
to:自由飞碟 法国TE公司的PLC和美国MODICOND的在结构、原理有什么不同?具体性价比呢?

网友A:
to:超声波液位计 to:CDT: 性价比当然是:全momentum方案〉quantum+momentum方案〉全quantum方案,功能方面正好相反,如全quantum方案可实现顺序事件记录,同步卫星时间等。全momentum方案实现不了这两个功能,就看 小型水电厂甲方的意见。建议使用全quantum方案或全momentum方案,主要是备品备件问题,水电的工艺较难,开发也较难,modicon plc使用不难。 模块大小,底板数据总线,带电拔插模块,组态,电气特性都不一样,编程软件也不同,就象三菱plc与西门子plc一样不同,te性价比高。 modicon可靠性高,关键设备还得用。象电厂电站,化工esd系统,冶金,气田气井等。我觉得好plc应是现场使用简单,高度可靠,完了才是价格,如果plc总出问题,嗨!觉都睡不好。 用te还不如用西门子。我看他们之间有可比性。

楼主:
我前段时间为电厂做了个补燃系统,用的是MODICON TSX MICRO PLC,共三台,但过了半年就有一台出现故障。听同行说,施耐德的PLC对供电要求高,比较敏感,不知道是否真实?!忘赐教!!

楼主:
Modicon plc比较好用口碑也不错在PLC 中算是价格也相对较高一点,但是施耐德的上位机组态软件却一般,网络结构大系统一般采用以太网,最简单 的就是通过一台交换机组成的简单的星形网,比较高端利用光缆组成的双环网。

楼主(2004-05-08):
modicon PLC出现故障表现: 模拟量输入在触摸屏上显示始终为固定值,把输入信号线断开,数值仍然没有变化;数字输入状态可以在屏上显示并且正确,请问是何缘故,请指教。

网友E(2005-06-13):
to:自由飞碟 你好!我是一个使用modicon的新手,想向你请教。一个小型的水电厂的补给水泵房工程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mondicon plc,用什么软件来编程和人机界面。谢谢赐教!!

网友E:
to:自由飞碟 我是一个新手,您编过Modicon的Quantum/TSX140系列PLC的程序吗?能否发一个您编过的程序,我想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F(2005-08-25):
to:自由飞碟 我是一个新手,想请教大哥,我手里有一份pl7 Micro的中文编程手册,但我们电厂用的是TSX premium PLC,我想问一下它们二种软件的区别大不大啊,您编过Modicon的TSX premium57203 的程序吗?比如说油压装置或空压机什么的都可以啊,能否发一个您编过的程序,我想学习一下.谢谢了!能否给一个你的QQ啊

网友G:
软件差别不大, MICRO和PREMIUM是TE的产品,编程风格和使用方法不同, PREMIUM在通信方面能力比较强,带7个以上的串口没问题,协议使用MODBUS比较方便. MODICON的产品使用稳定,功能强大.通信能力一般.

网友H(2006-01-09):
用pl7软件编写,这个程序我又,要的话请发信息

网友I(2008-12-18):
本人 原来一直用西门子的PLC。

早就耳闻MODICON是这个行业的鼻祖!

今天正好有机会学习学习……

蛮好……

网友J:
请问谁有NEZA TSX系列PLC的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