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获得9114的中断_cf

楼主(2003-12-30):
一台工控机,运行XP,现用到ADLINK的pci-9114和pci-7432,要实现0.1毫秒一次的数据采集(不要求很精确),软件的定时器只能到1毫秒,问题是如何取得9114上的8254的中断实现0.1毫秒一次的中断用以控制其它板如7432工作(还有串口板和DA等),9114硬件条件具备,然而pci-dask并没有提供类似Int_Install这样的函数以提供事件中断,其它板又没8254了,该当如何处理?

楼主:
请问pci-9114dg的定时器是否只能给它自己的AD采样使用, 其它板的0.1ms定时非另加定时器板即可!

网友A:
PCI-9114上独立的计数器应该是用在Pre-Trigger中作转换时钟,所以0.1ms定时功能需要另配专门的计数器卡。

楼主:
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使用dbf半满中断,以10个通道为例,采样频率设为100000, 而缓冲设为20,这样半满中断时正好为0.1ms,然后在中断处理 程序中发出让其它卡工作的消息。  是否有点乱来,呵呵!  求教诸位高手!!

网友B:
I16 AI_ContScanChannels (U16 CardNumber, U16 Channel, U16 AdRange, U16 *Buffer, U32 ReadCount, F64 SampleRate, U16 SyncMode) @Parameter ReadCount : If double-buffered mode is disabled, ReadCount is the number of A/D conversions (except cPCI9116) or the total number of scans (for cPCI9116) to be performed. For double-buffered acquisition, ReadCount is the size (in samples) of the circular buffer (except cPCI9116) or the size (in samples) allocated for each channel in the circular buffer (for cPCI9116) and its value must be a multiple of 4. Note: if the card is PCI-9111, PCI-9113 or PCI-9114, this function uses FIFO-Half-Full interrupt transfer mode. So the value of ReadCount must be the multiple of 512 for non-double-buffer mode, or multiple of 1024 for double-buffer mode.

楼主:
感谢"你要用哪个函数?"提醒。 但按照pci-9114说明书上的图来看,counter的中断信号已经发到 了PCI总线上,从系统来说肯定分配了相应的中断,问题在于厂家没有提供windows下的函数供用户来使用。 另配一块定时器卡不能不说是浪费资源,而且俺这里的特殊情况是 工控机上插槽都已满了。 万不得已只能把那块7432换成其它带定时器的DIO板了

网友C:
你可以采用随机函数,定为0。1us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