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uDAM 4017的问题

楼主(2003-12-30):
1)ND4017的DLL怎么不提供类似于ADAM4017同时采集多路数据的功能DRV_MAIVoltageIn,难道非要一个通道一个通道的采集? 2)如果输入4-20mA信号该怎么连接?加入一个125 Ohm的电阻? 3)发出一个采集命令到返回一个数据的周期是多少毫秒?

楼主(2002-04-23):
1)您可以用ND_SendCommand()函数发送$(Addr)A指令,就可以采集多路数据了; 2)对,需要加电阻; 3)这与所使用的波特率有关,假如在9600的波特率下,发出采集指令到返回数据大约需要20毫秒左右。

网友A(2003-12-29):
即使adam4017,我用它的utility发送#02 给它,也报告超时。 请问要怎么才能得到多路数据? #AA Read Analog Input from all Channels Return the input values from all channels of the specified analog input module

网友B:
Make sure your checksum setting first.

网友A:
那4017的utility的终端模拟器上有个checkum checkbox button,我刚作完 #020<cr> >+0.0003 #02<cr> Time out ! //此时置那checksum为打开: #02<cr> Time out ! //此时置那checksum为关闭: #02<cr> Time out ! //继续查看英文资料,看我哪里没有做对。。 可见,4017和我关系不到位。他们的说明和FAQ全是英文的(我纳闷研华不是台湾的吗,什么时候台湾同胞也改说英文了,他一国两字,用繁体也行啊,怎么改用胡人的语言来蒙中国人呢?),虽然我们看得懂,但一般情况下不愿意花那功夫去折磨自己脑子。耐着性子看了一遍胡人的语言,结果还是没有我们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