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IPC5387脉冲量记数板

楼主(2003-12-30):
请问各位老师:关于研华数采卡的系列问题? 1:小弟初次用研华IPC5387脉冲量记数板,实在是不明白脉冲量记数是如何把数据采集到计算机内存中的一个什么地方?数据采集卡的地址如何和计算机的内存的地址对应起来呢?希望各位老师说一下数据是如何采集过来并保存到计算机的内存中的。谢谢拉。

楼主:
还有,如何获得初始化板卡的序列号?

网友A:
关于计数器/定时器的用法,你可以找些8254,82C54芯片相关的文章。目前大多计数器板卡都是采用这些芯片设计的。很多计算机硬件接口书籍中都有介绍的。 大概的原理就是有一个寄存器,挂在ISA/PCI总线上,有一个IO地址可以访问它。寄存器有一个初值,当外部进来一个脉冲后,它就会加一或减一,因此先后读出寄存器的值,相减就可以算出外部一共产生了多少个脉冲。如果知道记数时间的长度,还可以算出此脉冲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