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怎么将LOGO逻辑方框图的格式转变为图片格式。

楼主(2003-12-30):
(无正文)

楼主(2003-07-11):
谢谢!但不知什么考。

网友A:
点击Print Screen键,然后运行"画图"软件,使用菜单的"粘帖"命令即可.

网友B(2003-12-30):
LOGO!编程软件本身就可以将所编好程序直接保存为.JPG或者.BMP的文件形式,根本不需要抓屏。

网友C(2009-04-14):
上网找个截图软件,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