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调速精度的追求!

楼主(2003-12-30):
高手请进! 采用590C调速器,配编码器控制,速度达不到0.1%的精度,各位帮帮忙!

网友A:
用我公司的驱动器,只需测速机反馈,即可达到0.1%的精度。因为590C用的是可控硅相控式调速,响应速度慢,我公司的直流伺服用的PWM调速,系统响应速度快,调速比10000:1,静差率0.1%,速度精度可达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