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电动执行器中的控制电路部分的相关资料?

楼主(2003-12-30):
求助:谁有电动执行器中的控制电路部分的相关资料?(工作原理、器件等) mwo2002@163.com QQ:303001700

网友A:
我有7421的

楼主:
面包大侠,能否给我发点资料,万分感谢!(我给你发了一个 E-mail)

楼主:
顶一下!求助!

楼主:
没人愿意帮助一下吗?

网友B(2004-03-17):
能否也给我一份:suwei2000@sohu.com

网友C:
什么型号,品牌的

网友D(2004-07-05):
跪求各位大侠也给小弟一份,本人急需,谢了。syk_719@163.com

网友E:
法国的品牌,可以吗?请打电话 0531-8606897

网友D:
我需要SAUTER公司生产的,谢谢了

网友F:
金润: 你好, 我是tony bernard

网友G(2008-04-10):
大家好!

因为每个公司的电动执行机构基本上都不一样!所以原理图也不一样!

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我效劳,再下必当尽力为各位解决难题!

上海蓝帕控制阀门有限公司

021-64423400-19郭志伟

网友H(2008-07-19):
阀门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阀门电动装置,电动头,电子式电动执行器,风阀执行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回转型电动执行器
RC系列电动执行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典型应用在与蝶阀、球阀、风阀、旋塞阀及其它旋转类阀门的配套。
1、智能型、比例式、开关式应有尽有;
2、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特别简单;
3、体积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5%左右;
4、特殊铜合金锻造蜗轮,强度高、耐磨性好;
5、重量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0%左右;
6、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7、轴承和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名牌产品;
8、双重限位,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9、铝合金压铸外表,精细流畅;
10、使用耐热阻燃电线,受热不老化,安全可靠;
11、1500V耐压,特制线锁锁紧电缆线;
12、数字设定、显示阀位值、数学整定、高度清晰。

13, 可选择力矩:50 N.M、100N.M、250 N.M、500 N.M、600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14,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15,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16, 环境温度:-30度-60度
17,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18,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19, 防水等级:相当IP67
20,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21, 位置测量:可选择开关、电位器或4-20mA.
22,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23,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24,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25, 行程30/60/120秒可选
26, 过热保护
27, 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切换或外部输入信号,实现开、关和中间位置的控制
28, 可直接接收电源开关或计算机、仪表等输出的4—20mA DC/1---5V DC等信号,实现对电机阀门智能控制和精确定位

智能型附加描述:
1, 控制精度:0.1%-3.0%(可调);
2,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开)、STOP(停)、SHUT(闭);
3,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4,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5, 有超温保护功能;
6,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7,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8,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9,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10,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11,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咨询:0755-81535537林先生

网友I:
从原理角度讲,不外两类:一是行程控制式,二是力矩控制式。所谓行程控制式,简单地说就是转多少圈能使阀门关紧或打开。这种原理的执行机构是目前大宗普遍采用的产品,缺点是,定线位后容易跑动,造成阀门关不紧泄露,平时的检修量也大。而力矩控制式的产品就不一样了,所谓力矩控制就是用多大的力或扭矩把阀门关紧,保证一次性压严不泄露,再者还要保证关严的同时能够顺利打开。

焦作市凯德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最近研发了一种力矩型执行机构,就是所谓的力矩控制原理的执行机构。是从焦作电厂多年来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提出立项并研发成功的,有着相当的实用性。并申请了国家专利。网址:www.kaidep.com 电话:13569108909 赵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