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速度自动递减

楼主(2003-12-30):
现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在安川变频器上实现速度在一定的时间内递减,我使用的变频器型号为616G5,如起始频率为20HZ,在1分钟内线性降低到10HZ,(起始频率用电位计给定.使用PG矢量控制.),谢谢答复.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虾帮忙,我查找了变频器所有参数好象未有此功能,不知各位高手有何见解,主要是线性降速.

楼主:
为什么第一次上这工控论坛,就没有人回复。唉!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A:
可以选择PLC控制,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或模拟电位器

网友B:
是不是循环工作?可用点动功能!因为变频器运行是点动优先,启动时变频器先输出20HZ, 再运行点动(10HZ)功能,时间快慢由减速时间设定!

网友C:
自己用RC电路设计块放电时间可调的的电路板

网友B:
点动不能用则用段速,段速也比是电位器优先!

楼主:
谢谢李春发的启示,使我茅塞顿开。虽然实现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我这里面还涉及到恒张力控制。感谢各位!

网友B:
不是均减速吗?

楼主:
是这样的,本身这一套系统是恒张力控制,它有自己单独的一套控制器(硬件),其有一个电压输出值给变频器。但该套装置在储布时,(用于纺机行业),跟踪太慢(布太松),而且点动端口已占用,现在我想在储布时作速度补偿,由于主车速是恒定的,起始频率可以计算好(为了保持张力),到储布结束时同样有一个频率(最低频率),让它有一个均匀的过渡。我想需首先快速加速到初始频率,(2秒),然后切换到多段速,但这个降速时间较长(需1分钟左右),因该变频器使用的是PG矢量控制,这个降速时间能设定吗?我看有一个参数“多功能输入加减速时间选择2”,我需要现场试一下,不知道能否成功?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D:
你所用的实际上就是滑移功能!但是,用这种方法控制张力所能达到的精度很难令人满意,这种方法下一般都需要辅助的频率微调,操作工的劳动强度并没有降低。 建议采用带有张力控制专用功能的变频器。比如ABB的张力宏,三菱、四门子、伦茨等的专用张力控制卡,或者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如艾默生的TD3300。 如果你考虑系统造价,就想用滑移控制,也可以选用艾默生EV2000系列,里面标准配置了纺织专用功能(摆频控制和滑移控制),它要比616便宜的多,关键是滑移曲线的设定非常方便,用它你就可以不用劳神烤炉上面的问题了!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可发现一旦从主给定速度切换到点动频率,不论如何修改减速时间(所有的减速时间均改),变频器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降速到点动频率,我主给定电位计为20HZ,点动频率设为6Hz,是不是用PG矢量控制无法达到均降的目的,请各位高手指点,再一点我只能在安川变频器G5上改.因本身控制是恒张力控制,在正常开车尚可,但在储布过程中不行,我想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均速递减的过程,我不知在哪方面还需要设置或更改,但控制方式不能改.要是丹佛斯变频器就好了,它有四套参数选择,可有四种不同的控制方式.

网友B:
不是这样,你不能看U1-01的显示,而是要看实际输出显示U1-02,变频器输出不会突变!还有问题可直接给我电话?:020-88281886

楼主:
我已试成功了,谢谢!

网友B:
最后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