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 OPC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03-12-30):
最近在用VB作WinCC OPC的客户端程序,请教: 1. 对于opc node name,使用"localhost"或真实的opc server计算机名有何区别? 2. 在客户程序关闭时,opc连接是否会自动端开并释放资源?如果不能,应如何端开连接? 谢谢!!!

网友A:
localhost:本地 真实的opc server :将指向指定的机器. 客户端关闭时,应remove相应的点,组及断开连接! opcdaauto.doc内有详细的说明.和wincc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