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吴志扬老师,MODBUS RTU帧的起止

楼主(2003-12-30):
在modbus协议中用RTU模式,消息发送至少要以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间隔开始。在最后一个传输字符之后,一个至少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标定了消息的结束。如果在帧完成之前有超过1.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时间,接收设备将刷新不完整的消息并假定下一字节是一个新消息的地址域。 在这些描述中,3.5个字符的停顿时间是不是指我当前modbus通信速率下传送一个字符的时间? 如果我的modbus串口速率为9600bps,设置为8,N,1。那么3.5个字符的停顿时间是否可以理解如下,T=3.5*(1000ms/9600)*10=3.5*0.1042*10=3.647ms,那么我在程序中判断时取4ms。1.5个字符的停顿时间取2ms。 不知道对不对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请指教

楼主(2003-01-02):
好像还要 ×1.2 才可以。延迟的因数。

楼主:
谢谢yhsu,我找到一些相关贴子,和大家分享,请有经验的同行再谈谈你们的做法.

楼主:
好像没法贴上来,是不是大小限制的缘故。请大家自己去看吧。 http://modbus.control.com/dev/1026161769/index_html

网友A:
www.eengineerarea.com有详细的介绍、VB程序。

网友B(2003-12-24):
请问:为什么还要乘以10呢??

网友C:
modbus串口速率为9600bps,设置为8,N,1。 代表:一位起始位、八位数据位、无校验位、一位停止位,共10位,所以×10

网友D(2004-03-16):
应该乘11吧?RTU模式 有奇偶校验: 起始位 8位数据位 奇偶位 停止位 共11位 无奇偶校验 起始位 8位数据位 停止位 停止位 共1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