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系统的速度控制

楼主(2003-12-30):
请教:本人想了解用于绕线机上的伺服系统的速度控制,能否举一实例?谢谢!

网友A:
这应该是张力控制问题.你可以根据绕线半径,决定线张力,从而调节伺服电机的力矩设定值T.假如你希望定长张力F, T=F*R,根据半径变化,来设参考力矩.至于速度控制,可在采用力矩控制时,限定允许最大速度,以免跑断绕线.我手头有一经济实惠,性能可靠产品可实现你所需功能.请电:13501094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