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保护

楼主(2003-12-30):
请教:变频器在输入停止运行指令后,如其仍有电流流过,其是否会保护,如何保护?

网友A:
什么电流,漏到哪里?

楼主:
指变频器仍有电流流到电机。

网友A:
首先,变频器在运行命令撤销后,变频器封锁PWM,是绝对不可能有电流通过电机的,除非驱动信号或者模块有故障! 所以,如果你说的“如果”只是假设,根本就不成立;如果你的“如果”成立了,就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B:
在有此问题的情况下,是是否会保护?

网友A:
那要看电流到底有多大,另外还要看变频器有没有输出缺相保护以及保护方法!请问是上什么变频器!

网友B:
比如安川616G5变频器,艾默生TD3100变频器。

网友C:
你所用的的是电梯专用变频器 616G5,TD3100他们都是很成熟的产品 都有过流保护,输入、输出缺相保护 功率 模块故障保护及电机过载保护等等 当变频接到停止指令后,由于是S曲线(或距离)控制, 所以会缓慢停机,会有电流通过,但是你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都为你的“宝贝”电机保护的无微不至。

网友D:
应该属于制动电流吧

网友A:
616G5和TD3100的硬件特性和软件保护比较相近,只是前者属于通用变频器,TD3100是电梯专用变频器,以TD3100为例: (1)如果是非正常的交流电流,如果三相输出平衡,则按变频器的过载和过流保护曲线保护(150% 60S、180%10S),达到200%以上,报过流保护。如果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且其中任何一相与其他任何一相相差20%以上,则报变频器输出缺相保护。 (2)如果是正常的停机直流制动电流,只要实际的制动电流小于设定制动电流,变频器不保护,超过则保护。

网友E:
用鹰峰生产的制动电阻吧!!!57811911

网友B:
谢谢m13473、笑说工控、仍然在探索三位高手的解答!再问一下:如何保护?能试验吗?

网友A:
呵呵!你最好不试,如果非要试,可以这样做: (1)对于缺相保护,首先将输出缺相保护使能打开,然后断开一根电机线,启动变频器,变频器就应该保护,切记:运行时间一定要短,如果变频器没有保护,应该立即停止变频器,否则,你的电机就保不住了! (2)对于直流制动保护,可以在电机连接正常的情况下,设定一个较高的直流制动电压和较长的制动时间,然后启动、停车,变频器到达设定的直流制动起始频率后开始制动,一般可以造出一个直流制动电流出来!

网友F(2005-09-25):
维修驱动板后不用假负载试机也可以的,当板修好后把与驱动块pc929八脚相连的一光耦断开一脚。这时给驱动板通直流电测6路驱动的动态电压,用指针万用表10直流电压档。上三路电压在3V左右抖动,下三路在7-9V之间抖动。如上下三路动态都正常,这时装机上电一切OK!有无锡的朋友吗?如遇问题可与我联系。手机1392119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