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HITECH触摸屏程序传送

楼主(2003-12-30):
我第一次使用HITECH触摸屏,怎样和ADP3进行程序的上下载。谢谢。

网友A:
先点饥应用--编译,应用---下载固件及应用。前提连接好。

网友B:
计算机上保存、编译。 连接好下载线。保证通讯口设置正确。人机上的ul/dl/cp/ port对应人机后面的通讯口。计算机上传输设定上设定计算机的下载串口。 人机界面上在系统菜单上点击 Download Application,则出现 Waiting for downloading 提示,在计算机应用-下载固件及应用点击即可下载。

网友C:
陈木林: 你好,我是李辉,工企961,是同学吗,有时间可聊

楼主:
李辉你好,现在哪工作,还好吗?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