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的调速问题

楼主(2003-12-30):
求助:用S7300PLC控制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 我用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控制一台小车的运行,我知道小车的要行走的距离,怎样调节速度才能使运行减速曲线比较平滑?

网友A:
使用S曲线加减速方式!

楼主:
TO:m13473 能具体谈谈怎样实现吗,也就是说怎样输出速度才能使减速过程比较平滑,且定位比较精确。

网友B:
我不清楚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不过我可以提醒你一点,你可以利用S7300来做段速,或用接近开关来逐步通过模拟量的减小,

网友A:
我上面谈了如何使减速过程比较平滑,就是使用S加减速曲线; 至于如何定位准确,通用的变频器是很难做精确的距离控制的,一般就是通过控制运行时间来控制,为了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定位精度,可以采用段速运行,最后爬行的方式,但这种方法要想达到很高的精度是不现实的! 不知你要求的精度是多少,另外就是每次运行的起止点是不是一样的。 不过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办法,如果你舍得花钱,可以选用艾默生TD3100电梯专用变频器,可以在这里灵活运用,主要是因为TD3100里面提供了两种距离控制方法,可以做到很精确的定位(一般在电梯上可以做到1-3mm的平层精度),具体与系统的减速比以及变频器工作模式有关),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