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590与PC机如何通讯?

楼主(2003-12-30):
请问哪位大虾欧陆590C直流调速器如何与PC经过P3口通讯,将原机的参数备份到一台备用的新59欧陆590C直流调速器上,多谢!! 小弟Email: ytfzzqb@sohu.com

网友A:
通讯问题可以查阅变频器的通讯协议以及选用相应的网卡,参数备份要看变频器是否具备参数拷贝功能,看一下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B(2008-05-21):
看一下石英钟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