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从控制和一拖多方案

楼主(2003-12-30):
请教各位高手,从技术角度考虑,变频器控制二台电机(30KW+30KW)。用二台变频器(各30KW)进行主从控制或用一台变频器(60KW)进行一拖二控制,哪种方案更好? 谢谢大家!

楼主:
那得看你的工艺了,主从控制主要用与二个动机有硬性连接的系统,一拖多个电机则主要用在辊到系统

网友A:
这二个方案的采用是依据工艺和使用的场合。楼上这位同仁,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主从控制其实就是一个随动系统,如一条传送带上的几个传动点,就可以应用主从控制,以一个传动点为主控,其它各点作为速跟随,这样就不会引起传送带的各个传动点的不平衡。

网友A:
这二个方案的选择,我同意上述所说,要依据控制工艺和使用的场合。对于主从控制的应用我有点补充:主从控制也就是一个随动系统。如一个传送带有几个传动控制点,这时就可以采用此方案,选择一个传动点作为主传动点,其它的作为速跟随,这样就可以平衡各传动点的速度,使传动带能稳定的工作。

网友A:
这二个方案的选择要看工艺和使用场合。对于楼上的我一点补充:主从控制也就是一个随动系统。如一个传送带有几个传送控制点,就可选择其中一个为主控制传动点,其它采有跟从控制。这样就不会引起各传动点的速度不平衡。

网友B(2007-03-28):
哈哈,假如主的那个切除,只运行从的设备,可以运行起来吗?

网友C(2014-09-08):
主从控制两个变频器频率可以不同,但是一拖二肯定是相同的频率了,所以还需要看工艺的要求。

网友D(2015-02-17):
工控哲学:你说的对,只要选择一个变频器作为主控制,别的变频器可以选择同步,这样可以控制的,我搞过。一个总调,别的都是微调。一旦速度调好了,只要调节总调电位器,别的变频器同步调节。

去无影:你说的,可以实现,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