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

楼主(2003-12-30):
有这样一个工程,在一个系统里,有12个信号灯是并联的,要求如果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但少于6个信号灯没有信号时,有一个模拟量输出提示,当有6个或者大于6个灯没有信号时,有另一个模拟量输出提示,要求是用三菱的PLC语言设计的,请前辈给以设计提示。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有模拟量输出输出需配D/A模块,程序应不算复杂!

楼主:
那如何检测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但少于6个信号灯没有信号,和有6个或者大于6个灯没有信号这两种情况??谢谢

网友B:
分别用12个点对应输出,并联电路由程序里执行。什么信号都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