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水泵问题

楼主(2003-12-30):
一台普通离心水泵,用工频可以打到6.4公斤压力,用变频开到49HZ只有5.几, 变频器是西门子MM430,37KW。

网友A:
调转差补偿和V/F

网友B:
西门子的变频器力矩不足

网友C:
呵呵!变频器带水泵50Hz运行时,其压力肯定比工频50Hz时要低(这叫变频泵的压头损失),当然只要不是变频器的输出波形太滥,这种损失一般很小,大约在1~3%左右,你描述的情况,还不能说变频器有多大问题,因为变频器50Hz运行时的压力你没说明,不要小看这1Hz,对水泵,尤其是静压比较高的水泵,最后的这1Hz带来的压力变化很大! 先看看50Hz运行时的压力如何! (一个问题必须注意: 多级离心泵在反转时仍然有压力输出,随着级数越多,反转时的压力相对正转时越大,比如,一台8级离心泵在全速反转时的压力,大约时全速正转时压力的60%,上面说的不是这种情况,但以后遇到相关问题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