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起重机的上升限位用何种开关比较好

楼主(2003-12-30):
由于自己所负责的起重机的上升限位开关使用效果不佳(吊车的振动比较大),现在使用的是LX7-1型行程开关,经常容易误动作,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原来曾试用过红外线的,由于所处环境粉尘多,又不适合这种工况)。因此我想了解市场上是否有新型的桥式起重机上升限位开关或者更好的办法。

网友A(2004-11-16):
我厂使用的是LX36-88型的行程开关,效果不错,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网友B:
欧姆龙的可以

网友C:
可设计一个重锤

网友D(2006-06-28):
LX36-88型的行程开关

网友E:
QGX-B用过吗?欢迎登陆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F(2006-07-31):
LX36-88型的凸轮行程开关,不过调节时较麻烦

网友G:
QGX-B.我们也用这个

网友H:
如果震动大,可以加强弹簧压力

网友I:
我也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公司里天车上升限位开关失灵刚发生了一次重大事故,还好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只是被吊电机损坏严重!!

网友J:
一般在电缆卷筒侧安装凸轮限位

网友K:
接近开关试过吗?

网友L:
用凸轮限位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M:
学习台湾产的,装一个重锤控制的行程开关,

网友K(2006-09-17):
我们用接近开关!效果也不错!故障率低!但需定期擦拭

网友N:
装一个机械的螺旋限位呀.很好用的呀.,我们这都是的.就是型号忘了.呵呵.

网友O:
最可靠的是在钢丝绳卷筒轴端设计安装凸轮式的两级限位开关为好。一级为接近位置减速及预警,二级为极限位置限位。国内外的这种系列的产品都很成熟。

网友P:
lX44型也不错,这种可以控制主电路,也可以控制二次电路。
我们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Q:
我们选用的是贵州产的多功能行程限位器,还不错的.

网友R:
你们可以装一套位置控制仪(一个绝对型的编码器和一块控制仪表),该套装置即能提供8个位置点,又能提供连续位置.我公司已经给好几家起重设备厂配套过.
大家如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可给我发邮件E;wei.zhang_sh@163.com或上我公司网站:www.gemple.cn

网友S:
个人认为还是安装LK4型的主令控制器,将主令转轴与钢绳卷筒用联轴器联接为好。优点是定位准确,缺点是调整不方便。

网友T(2008-04-10):
引用 网友A:
我厂使用的是LX36-88型的行程开关,效果不错,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说的对

网友U:
QGX系列的可以,但是触头经常有问题.

网友F:
QGX或LX36-88型的凸轮行程开关。

网友F:
进口的施迈赛的凸轮行程开关质量不错,但价格很高。

网友V:
如有必要可考虑使用编码器,或凸轮控制器(型号忘记)我接触23t-75t都用十几年了不错

网友V:
如有必要可考虑使用编码器测量位置,或凸轮控制器(型号忘记)我接触23t-75t都用十几年了一直不错,极限保护不允许使用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必须是用硬限开关

网友W:
近开关!效果也不错!故障率低!

网友X:
装一个重锤控制的行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