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桥式起重机接触器的使用

楼主(2003-12-30):
我厂的桥式起重机是在露天而且震动比较大使得其大小钩主接触器经常烧,请各位高手指点,是否有适用的接触器或其他的方法给予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2002-10-30):
如确是振动问题,那么用大电流电力电子开关代替接触器可有效解决。

网友B(2003-12-30):
建议使用西门子的3TF系列接触器替代国产接触器,效果会好许多。

网友C(2005-06-22):
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 也可以选择进口的接触器

网友D:
可以选用常熟富士电机的FUJI品牌的交流接触器,他们的接触器在主结构部分有防震橡胶垫,而国产的基本都没有

网友E(2005-11-07):
换成固态继电器,或使用大电流的开关,另外看看是不是你把220v等级的接触器用在了380v上。

网友F:
震动大不会引起接触器烧吧?如果空间允许,那就用大两个级别
的接触器,否则用进口产品了

网友G:
接触器是烧触头还是烧线圈,如果频繁动作烧触头,换成固态继电气肯定最好了,否则换大两个级别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