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2-30):
请问各位高手,那一种变频器可达到60000多转的。

网友A:
这完全是变频器的问题,你先要考虑电机,电机能达到这么高的转速,然后考虑变频器

楼主:
当然想过了,而且有人现在还在用呢。

网友B:
有一款变频器输出频率达7千HZ,足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是在实验台用的?你使用的设备容量是多少?

楼主:
请问是那种牌子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