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修理

楼主(2003-12-30):
请问各位,PLC硬件维修大约需要多少钱?PLC坏了,有没有修理价值?谢谢各位

网友A:
若CPU,AI/O坏了基本无法修复,若DI/O坏了还有修的价值,也比较容易修好,

网友B:
板坏了,只有换

网友C:
看倒底是什么地方坏了!CPU坏了就扔掉算了! 小问题维修一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