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低频运行时过流

楼主(2003-12-30):
我单位所使用的是DANFOSS(丹佛士)公司2800系列变频器,现有一现状请教如下:当变频器在低频(20HZ以下)带载运行(容积泵--螺杆进料泵)时常会出现ERR12(过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处理呢?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用的是普通电机还是变频专用电机? 同时在变频器上看一下50HZ和20HZ的情况下,输出转矩的变化。

楼主:
普通电机!

网友B:
最低电压是否调太大?

网友C:
转矩提升太大了

网友D:
v/f曲线,

网友E:
把載波頻率調低一點試試看

网友C:
记得在100参数里,有个负载转矩的选择。还有一个135参数的V/F比例看看,一般为7。6可以稍为加大一点。还有102-106电机参数可以把额定频率调小一点。当然载波频率(好象是411参数)调小一点输出转矩也会大一点。

网友F:
选用自动适配,V/F曲线设置好

网友G:
应选择自动转距提升。载波频率不能太低,若太低,输出电流波形变差,输出转距变小,而不是变大。

网友H:
个人分析有两种可能: (1)变频器选型问题:一定注意,螺杆泵不是平方负载特性,所以选型不能按传统的P型机选择,也不能简单的按照电机的功率选择变频器功率,而是一定要看看电机的额定电流变频器能否满足。 (2)负载问题:由于机械或者工艺上的原因,造成负载异常增加,可以检查电机和泵的轴承,以及听听泵机有没有异常声音 从所描述的情况看,20HZ早就离开了变频器的低频脆弱区(即使是VLT2800,不是5000),与转矩提升没有多大关系,所以,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I:
(1)变频器选型问题:小 (2)负载问题: 重 (3)转矩提升: 太大了 ------- 都有可能。机械没故障,调转矩提升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加大速比(配速比大一点的减速机)。或着换大一级变频。加大速比的成本最低。

网友J:
电机选型问题

网友K(2005-10-29):
谢谢,正在关注这类资料.,谢谢各位了.

网友L(2006-08-29):
我个人认为,请检查一下基准频率是否正确!!!

网友M(2007-04-21):
温故而知新

网友N:
可以考虑才用矢量型变频器

网友O:
(1)变频器选型问题:G型,输出特性硬.
 (2) 应选择自动转距提升

网友P:
可以考虑矢量变频,或放大一档

网友P:
用的久了过流检测传感器老化,也会导致此问题

网友Q(2008-01-21):
变频器有没有选小,参数有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