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同步控制器问题

楼主(2003-12-30):
现我公司有台台达同步控制器.上电后,设定参数可以正常运行,而断电后却不能保存所设定的参数.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谁有台达同步控制器里边的集成电路ATF16v8B-15PC 谢谢!

网友B(2012-02-26):
这种情况,多为存储器单元故障所致。
www.shbx.b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