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lc有外部电源时取下电池是否影响所存程序?????

楼主(2003-12-31):
(无正文)

网友A:
菱plc有外部电源时取下电池是不会影响所存程序的,当plc没有外部电源时取下电池会丢失程序中停电记忆功能指令的数据!!!!1

网友B:
有些人就是在加外部电源的时候换电池的,这样即便是换电池的时间较长也不会丢失程序

网友C:
三菱plc有外部电源时取下电池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更换电池时先对PLC通电约15分钟,然后关掉电源,取下原来的电池,在15S内装入新的电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