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控制调节电机转速的方法和种类

楼主(2003-12-31):
请问各位大虾:对非步进电机进行调速的方法和种类有哪些?

网友A(2003-11-24):
对交流电机有两种方式:一是调压,但目前除了老的绕线式电机以外,没有连续可调的方式,一般采用星形-三角形切换接线方式或改变绕组的方式调压。二是采用变频,这是目前流行的方法,实现变频的方法目前主要采用PWM。 对直流电机,调速只能采用调压的方式。调压的方式目前也趋向于PWM。

网友B:
可控硅调速 变频器调速

楼主:
那有没有可以直接用PC机控制的PWM产品呀?恩,也就是PCI总线的控制卡,来控制PWM驱动器?

网友A:
这样的控制卡到处都是,有研华的,美国的PMAC,迪尔摩根。比比皆是。 PWM驱动器有Copley的Junus,AMC的系列产品。 详细资料自己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