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

楼主(2003-12-31):
请问,是否有可用PC控制和调节的PWM产品?也就是说,是否可以通过PCI板卡来对PWM产品进行控制,再实现对直流电机的速度控制和调节?如果要实现位置控制呢?

网友A(2003-11-24):
即使使用普通的i/o板,你也可以改变输出脉冲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