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请教B&R SH(急)

楼主(2003-12-31):
你好!我现在正在用B&R公司的产品,编程时遇到这样几个问题,希望不吝赐教: (1)关于CAN的通讯,因为CAN通讯中的数据是按字符型进行传递的(听别人说),不知canwrite,canread函数得到的数或发出的数,是按什么类型的,我记得是定义成INT类型的,是不是canwrite,canread函数已经进行了转换,还是需要我自己进行转换? (2)如果我发出的数是小数,应该如何发送?和整数发送一样吗? (3)我在网上下载了你们公司的2003使用手册,但例程基本上都是用Basic编的,那里可以找到用ANSI C编写的? (4)shovel instruction,variable declaration,config. 04+05 in/out(或DW 01+02 in等)都是什么意思? 多谢!

网友A:
1.关于CAN通讯,和串口在PC-PC的通讯一样,您只要用一片内存的首地址和这片内存的长度就可完成发送,无需关心是什么类型,当然长度是按BYTE算的,如float型的长度为4; 2.如果您安装了我们的Automation Studio开发软件,帮助里到处是ANSI C的例子, 一般一个典型示范都会有C的例子; 3.sholve是通过IO硬件函数设置和读取IO模块中特殊的寄存器.variable declaration顾名思义是定义变量,config意味着该模块具有多种功能,需要设置才能确定某种功能,DW01+02一般是指你将两个计数器合成一个编码器用. 建议您参加相关培训.

楼主:
多谢! 就您所说:"DW01+02一般是指你将两个计数器合成一个编码器用"? 这是贵公司的软件内部设定的,还是需要用户自己合成/转换?

网友A:
通过CONFIG字来设置,即定义一个config字,它是一个硬件输出变量,然后等于相关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