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与请求

楼主(2003-12-31):
请问B&R公司有演示光盘吗,这样可以很方便的学习与运用贵公司的软件了,其实我觉得单靠几天的培训是很难掌握其使用方法的!

网友A:
如果你安装了我们的软件,你可以用仿真PLC调试程序(主要是算法,逻辑,不能仿真硬件输入输出).

网友B:
能具体说说仿真PLC调试程序的使用吗?

网友A:
1.安装仿真器AR000(1A4000.00,AutomationRuntime-W32),安装Automation Studio时是可选项; 2.安装Automation Net时安装仿真器驱动程序AR000,通过它,您才能仿真调试; 3.从"开始/程序/B&R Automation/../"启动"B&R ar000 startup", 然后点击"I",POWER ON仿真PLC; 3.新建一个项目,硬件选择1A4000.00,AutomationRuntime-W32; 4.在TOOLS/OPTIONS下添加连接配置,设备类型选择AR000,其他为缺省;这样您就可以连接上仿真PLC了; 5.您可以编写task来测试一些逻辑,数据模块的处理等与实际硬件无关的项目. 6.您可以"warm start","cold 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