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

楼主(2003-12-31):
各位大虾: 在下刚刚接触plc,在应用SWOPC-FXGP/WIN-C 。用梯形图编程时发现建立步进指令时,无法表示那个符号 ,请帮帮我

网友A:
直接用梯形图编辑输入STL就是步进开始。

楼主:
但是软件上没显示

网友B:
指令图里输入!梯形图也可以输入的!

楼主:
请问输入的符号是stl还是s? 在梯形图中输入的是用常开出点表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