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PCL-818L数据采集????

楼主(2003-12-31):
在用研华PCL-818L进行数据采集,超过8个通道时,如何用PCLD-789D进行数据扩展? (我用的是VB,要用到那些DLL中函数)?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2003-03-10):
请问你是如何用VB来进行数据采集的?望指教!谢谢

楼主:
该卡件是ISA接口,安装他的驱动程序,可用vb编程,我编了 一些,如需要请发信该我。

网友B:
我也是用的这个卡,修改它带的sample里头的console采集程序,但是总是掉数据。开始没有用多线程,在buffer半满的时候总是掉数据,就像在存数据的时候,采集卡停顿了一下。后来在请教别人和看帮助下用了多线程,子线程存数据,主线程才数据,但是效果更糟嘎。请指教,谢谢。

网友C:
PCL-818L是研华的一款低价格卡片,用多线程多通道FIFO半满采集,采样速率不能太高,否则会丢数。

网友D(2003-04-09):
采样率不高,1kz,单通道:(

网友C:
是用研华的DLL驱动吗?你问问研华的技术支持,看看是否是编程的问题。另外也可看看驱动带的连续采集例子。

网友D:
是阿,问了他们技术支持,说也不太清楚,驱动里头没有带连续采集的例子,偶然的机会看到这个网上论坛,发现很不错,于是上来发帖子请教各位。

网友E(2003-07-03):
先看看adexp例程

网友F(2003-11-04):
llccpp 你好: 能否给我发来你用vb编的例子。

网友G:
llccpp 你好: 我也正打算买PCL-818L这款卡,还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啊。不知道能否把你的VB程序发给我看看啊?多谢! 我的E-MAIL:jypdg@163.com

网友H(2003-12-31):
我和楼上的同志一样,也有打算买PCL-818L卡,我用的是labview。有没有人做过,请介绍一下使用的情况?我是只菜鸟,请多指教。谢谢!   我的E-MAIL:lotus55@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