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演示盘和正式盘区别?

楼主(2003-12-31):
我听人说好像是没有,好多破解就是用演示盘做出来的

网友A(2003-10-15):
有的,不过有能力的最好用正版吧

网友B:
我用者没有!

网友C:
光盘没有问题,是一样的,不过在盘上的封印有区别,主要是有无硬狗和授权

网友D(2003-11-18):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一般用用没有区别,包括I/O驱动和RUNTIME 只不过有120MIN限制,哪些功能没有狗不能DEMO运行我不清楚,哪位知道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F:
有狗就是正版,没狗就是演示版,蠢

网友G:
软件是没区别的,但演示版多了120分钟限制,禁止了网络功能

网友H:
liujian说的队。没有狗就是演示板。你可以将正版的狗拔掉……

网友I:
如果你只是做做练习,那无所谓。但是如果做一个工程,那2个小时的DEMO,是会每2小时后自动退出你的组态

网友J:
支持楼上说的

网友K(2003-12-23):
据我的经历看,区别也在于狗的问题

哈哈!

网友:
[引用sarcophile:]软件是没区别的,但演示版多了120分钟限制,禁止了网络功能; 还有一些驱动程序没狗会出现不稳定现象(例如点漏采等)。 关于ifix的信息科参见:http://www.ifix.com.cn

网友L(2006-02-06):
没发现区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M(2006-04-20):
是有时间限制的.

网友N(2006-06-03):
做开发用演示版还可以,大不了时间到了再启一下,运用到工程上就不行了,需一个硬狗,并口得usb的都行

网友O:
是2个小时的时间限制。

网友P:
软件本身没有区别,但无狗时,2个小时的时间限制,而且不能连接网络节点。

网友Q:
没有区别

网友R(2006-07-15):
没有任何区别,插上软件狗就好使,各种授权码都在狗中.关于软件狗中的代码怎样修改,欢迎来信切磋!

网友S:
只是时间限制,应该没有区别。

网友T:
演示版不能在系统中运行,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到了时间就自动关闭
不能连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