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3-12-31):
变频电机恒扭矩范围内速度范围60--1500,请问加编码器矢量反馈,变频器控制,在恒扭矩条件下速度范围能否变宽?谢谢

网友A(2003-11-19):
不一定,因为变频电机在5-50Hz为恒转矩,50-100Hz为恒功率。加编码器只是增加其控制精度。

网友B:
大部分矢量控制变频器开环和闭环相比,调速范围相差一个数量级,你说加pg能不能使速度范围变宽?

网友C:
我的理解,调速范围相差一个数量级,是指调速比,加pg能扩大低频调速能力。不知搂主要求是什么?请vcplus指教。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变频器控制后,加上编码器闭环控制,恒扭矩范围下速度范围能不能到10-1500 如果是一个数量级的话,能不能这样理解,1500-6,望解答,见笑!

网友D:
建议用安川G5或ACS600,至少变频器在输出频率0.5HZ的时候,100%转矩的输出是可以保证的,但如果觉得银子花多了心疼,那安邦信公司最近推出的G11也可以试试,毕竞国产品牌服务是有保证的

网友E:
加编码器矢量反馈与恒转矩调速范围根本就是两码事,风马牛不相及,回答问题的朋友请先看清问题再回答也不迟。

楼主(2003-12-27):
我指的是电机在低频的条件下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F:
一般来说,交流电机在低频时运行都不稳定,最好还是换个减速箱

网友G:
加PG和不加PG的低频转矩和调速范围肯定是不同的。 这要看各品牌的产品而言了 举例: TD3000有PG低频转矩200%(实际180%),调速范围1:1000 TD3000有PG低频转矩150%(实际120%),调速范围1:100

网友H:
呵呵!笑说工控说的对! 开环矢量和闭环矢量控制的性能有很大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调速范围:TD3000如上所说,需要指出的是,TD3000可以达到零速200%额定转矩,这不是随便说得,当然,这是建立在系统正确配置和良好调试基础上的。 (2)稳态调速精度:TD3000开环0.5%、闭环0.05% (3)动态响应时间:开环150mS、闭环100mS

网友I:
楼上的二位是不是把数据弄错了,PG有或没有和调速真的有关吗,你们还是回去把书看细了,TD3000有PG时速度控制范围1:1000,指的是同步速控制精度不是调速范围。PG只与调速精度的关。

网友G:
工控哲学: 怎么说你呢, 唉!!!!!!! 是谁不懂啊 哈哈,,,,,,那请问速度控制范围和调速范围有什么不同呢?没办法!!! 不想争这个问题, 道理自在人心

网友G:
朋友,,,,和你说下 艾默生TD3000的最高频率可调到400HZ 那么最小可以调到: 有PG是0.4HZ 这不是调速范围为1:1000吗 无PG是4HZ 这不是调速范围为1:100吗

网友I:
看来你的书真是没好好看,其实那说的是控制精度,所以说是同步速。不是指的控制范围,看来你的语文老师不合格。

网友I:
那我问你TD3000最高到400HZ,不管有或没有PG时最小是几HZ,难道说有PG时最小可以到0.4HZ,没PG时最小就到了4HZ,这不是变频器有问题,就是你有问题了。这里我不是对你有看法,我只是就事论事。

楼主:
那到底矢量控制下,电机能到达恒扭矩下低速正常运转吗

网友I:
你所说的低速是多少。

楼主:
15转,最高1500。变速范围100

网友J:
精度和范围是2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G:
算了,我看你是个这方面的文盲 不想多说了,

网友G:
m13473: 看来工控网上天才太多了 我说不过他们啊,他们全是道理, 看来我们要退休了,老了,哈哈!!!!!!!

网友K:
闭环控制,电机转矩特性曲线就使水平得了。相对低频控制精度提高,也就是说相对高精度范围提高了。15转到1500转的对应频率是 0.5Hz 到 50Hz 。看是什么变频器了,一般的不太理想,好变频器没问题。

网友H:
to:笑说工控: 呵呵!我也没有办法。我在danfoss四年以及在华为(艾默生)四年一共8年,看来是白混了,你看看,工控哲学都让我们去回炉学小学与语文了! 我也真不想再说了,可出于不误人子弟,还是要说一下: 调速范围:是指所有性能指标不降低的最低频率与额定频率的比值,比如:TD3000在开环矢量控制模式下的调速范围是1:100,就是指对于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可以做到0.5以上所有的性能指标不降低。 调速精度:是指在一定的给定频率下,电机的实际转速与额定转速的偏差,在输出转矩(负载)的速度精度称为稳态转速精度;如果输出转矩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此时的转速精度称为动态转速精度(衡量标准大家可能不一样)! 比如:TD3000在闭环矢量模式下的稳态控制精度为0.05,就是指在一个恒定负载下,电机的实际转速相对与额定转速的最大上下偏差。

网友H:
比如:TD3000在闭环矢量模式下的稳态控制精度为0.05%,就是指在一个恒定负载下,电机的实际转速相对与额定转速的最大上下偏差为0.05%。

网友B:
调速范围:是指所有性能指标不降低的最低频率与额定频率的比值,比如:TD3000在开环矢量控制模式下的调速范围是1:100,就是指对于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可以做到0.5以上所有的性能指标不降低。 m13473说得很对的。调速范围里面包含了对精度的要求。

网友H:
最后,我想正面的回答赵宏的问题: 对于你要求15~1500转恒转矩输出的要求,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如果你选用TD3000、或者SIEMENS的6SE70或者安川的616G5,都完全可以满足开环矢量模式下1:100的调速范围,当然,如果你多花几个钱买个PG装上,对你的要求的满足会更有保障!

网友G:
to:m13473 同时我请教一下。你说TD3000这个调速范围是对50HZ而言的吗?不是对400HZ而言?望说明一书,谢谢! 是啊,知识需要长进,知错能改 我一直在用TD3000的,说定一些参数问题我是清楚不过了 和客户我是说了又说,难道产品没有”调速范围“这个功能,我 敢在客户面前讲吗,还有这可是要事实摆要面前的啊

网友H:
to:笑说工控: 是地,调速范围是指所有性能指标不降低的最低频率与额定频率的比值。 原因很简单,在额定频率(可以简单理解成50Hz)以上,电动机处于弱励磁状态,起码转矩会下降(性能指标降低了),所以,用400Hz这个频率来定义是没有实际意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