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mm440变频器过电压故障

楼主(2003-12-31):
求助各位行家,我厂在斗轮机堆取料机悬臂回转机构上使用的mm440变频器经常发生过电压故障,怎样处理?另外该变频器出线到电机间有100米长的电缆,是否需加装电抗器?(注:我厂是发电厂,系统电压比较高)

网友A:
是否经常要急停机!减速时间?

楼主:
是的,该设备需要不停地左右旋转,不过减速时间已设为7S,不能再慢了,否则影响设备出力。

网友B:
该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选用160欧姆,连续功率至少200瓦的无感能耗电阻,按说明书装好,就有改善。很便宜。(上海克拉电子做电阻的,查114)。电抗器要加的。

网友C:
我也在发电厂,斗轮机回转惯量大,可加制动电阻,你是加速\减速还是运行中.

网友D:
不停的左右旋转肯定要加制动电阻的

网友E:
440这类故障碰见好多了,是接触不良!

网友F:
如果是需要不停的左右旋转,因为摆臂惯量很大,7S的减速时间肯定需要加能耗制动! 接触不良?!呵呵!哪里接触不良?郭工,你说说先!

网友D:
我真没有见过这样的接触不良,问题很明显,减速时间过小,而又没有加制动电阻。肯定是制动的事,因为电动机的泵升电压导致直流母线上电压升高。而三相桥又不能把电能转到电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