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動問題!!!!!

楼主(2003-12-31):
現有一控制要求:用90W的電機來實現正反轉的控制目的(正反轉比較頻繁).電機額定電壓為220V,額定電流為1A.工頻狀態下運行.請問需不需要加熱繼電器呢.

网友A:
小功率用快熔就可以!

网友B:
不可加热继电器。

网友C:
请问是不可加还是不需加热继电器,为什么?

网友D:
不能加 热继电器反应过慢

网友E:
加不加无所谓,小功率的电机有一款是R型的正逆转的,频繁正逆转无所谓的!!

网友D:
声明: 变频器后是不宜在任何继电器

网友D:
声明: 变频器后是不宜加任何继电器

网友B:
不可加,这个在电工手册上都有。 热继电器会误动作的。

网友F:
谁说用变频器了?ˇˉˇ。Θ-Θ。ΘЖΘ。ááá 快熔是好东西。ぇ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