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电解电容为什么会爆炸?

楼主(2003-12-31):
修好开关电源试机时电解电容爆炸,请大家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电容是200V,680UF的。

网友A:
有可能是整流块击穿导致交流电直接加在电容上

楼主:
电源还能正常工作,因为还有3个电容可能还是好的

网友B:
呵呵!大家先不要着急回答,是哪个电解电容啊? 是主回路电容还是开关电源电容,另外,变频器的额定功率和电压是多少,电容是串连的吗?

网友C:
1-电容耐压低 2-正负极接反 3-输入交流电 4-质量有问题

楼主:
不是变频器用的开关电源,是其他地方用的交流220V输入、直流24V输出的开关电源。电容是两两串联再并联接在整流桥后面的,4个当中有一个炸了。看来只能解释为质量问题了。

网友D:
均压电阻有有几个?

网友B:
按照一般的经验,220V交流输入,用200V的电容两个并联,即400V的耐压值有些偏低,裕量太小,当然这是设计原因。 当然也不排除是电解电容的原因。

网友E:
我见过电容爆炸一般都是过压得问题,但有时候电容漏电太大,就导致发热严重,所以一可以爆炸。 要么过流,要么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