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变频器

楼主(2003-12-31):
请高手支招:我有一台华为TD2000-4T0185G变频器,面板显示完全正常,就是没有电压输出,测量脉冲、模块正常换一模块故障依旧。

网友A:
查下驱动电压是否正常 若要维修可邮箱联系(苏州)

网友B:
也可能是主控板和驱动板之间的两条白色扁平电缆氧化,接触不好造成的。 请查一下!

网友C:
你的测量的脉冲是哪儿,我估计还是驱动问题,仔细看看

网友D:
我想也是驱动问题 不能怎么没有电压输出 对了,你叫艾默生的的帮你换块驱动板,(一年内免费)

网友E:
量一下模块PN有没有直流电,若接触器继电器故障PN供不过电会出现,

网友F:
是外部控制还是直用变频器面板起动的啊?

网友G:
测量的脉冲是什么地方的呀?是光藕的左边还是右边

网友H:
一日:池也在厕所。享受天马之欢!忽见“上帝”这只傻鸟,飞进。 第一声就对池也问好!!爽吧??? 池也眼中带有爱抚的光芒,清看上帝的到来。 问到:这时你是哪种女人? 上帝:我是女人吗? 池也:对了,你根本不是人啊? 上帝:是,我不是。但我可以让你进一步的爽!!想要吗? 池也:想!你能行吗。你上次就没让我爽出。从那次开始我就叫你傻鸟了。 上帝:我爱听你这样叫我!嘿:边上有个好象是女的也来了,我去偷看她了!! 池也:妈的!比我还急!!! 池也就是这样和上帝对话的,他们之间就是这样的一对朋友,听上帝说它的朋友有好多可是池也从来没见到过,池也只能自己在人世中找池也的朋友。

网友I(2004-05-20):
华为市面上销量最大的是TD2000还是TD3000?两种系列的应用场合有没有不同?请哪位高手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D:
to 乱世佳人 华为的市面上销量多点的是EV2000,TD3100的销量也不错。 EV2000主要运用在通用场合, TD3000以上是矢量控制型的,运用在低频转矩要求较高的场合。 还有TD3100电梯专用型,TD3200门机专用型,TD3300卷曲专用型

网友D:
hlb 哈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吗,是不是要求过高呢? 我也是做销售的,这行不容易啊!

网友I:
to:笑说工控 谢谢!

网友J(2005-11-11):
那位有华为TD2000变频器配用的制动单元TDB-4C01-0150的使用资料,请E- mail:chg-2005@sohu.com 或tel:13122766625
    衷心感谢!

网友K:
驱动板故障,可以与我联系muzi_woody@163.com muzi_woody@yahoo.com.cn

网友L:
to qag :请问,面板上显示的是什么内容,是闪的还是不闪的;你换的是哪块摸板,为什么要换,做过哪些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