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LC如何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问题

楼主(2003-12-31):
三菱的PLC如何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   谁能给我发一份关于三菱的PLC如何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的资料   我的EMAIL:GL-YY@163.NET

网友A:
用模拟模块,改变PLC的电压量来改变PLC的频率,便可改变其转速。

网友B:
你用的是三菱的变频器吗?

网友C:
你在哪里?我可以帮你。

网友D:
如果你用三菱的cc-link,可以在变频器上加一块通讯卡,直接控制。

网友D:
RS485-BD/网线一条。

网友E:
PLC控制变频器我用过两种办法,一种是通过开关量来选择极限速度,然后通过模拟量来控制这个极限速度,当然在变频器中你需要设定JOG值.第二种方法通过通讯卡来直接控制变频器.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彼.第一种办法应该可以适用于任何PLC跟变频器组成系统,第二种办法你是需要选择一下的

网友F:
用一fx2n485-BD和一条网线连接到变频器可以实现对变频器起停, 频率增减,正反转以及其他控制

网友G(2009-12-05):
用485通讯变频器,写入数据,变频器就能识别并执行了,

网友H:
有几种办法:

1 、变频器有的有开关量的几级速度可选的,这样通过几个开关量的输出就能达到几个速度的转换

2、用485通讯达到控制,这个在网上应该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也可以下载借鉴的。

3、CC-LINK控制

4、用模拟量控制

还有其他的网络控制应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