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t报警

楼主(2003-12-31):
我有一台三菱FR-A540-37K变频器,在空载情况下接入电源 ,变频器出现报警uvt,在前一段时间实验时也出现过类似报警,结果逆变模块损坏。现在一直不敢再试,请教各位高手类似故障怎样解决

网友A:
三菱的这个变频器属于哪一类的?

网友B:
变频器出现uvt.即低电压保护,先检查一下电源和主回路看有没有不正常,如电源电压是否过低,P-N两端电压是否过低,另外参数中Pr906.Pr907被调乱也会出现此故障,建议你把逆变模块更换后再检查驱动光耦及主回路,如无异常再通电.重新设置Pr906.Pr907并恢复出厂值,一般是可以调整好,否则只能送修.维修事情你也可以与武汉三菱特约维修站联系,联系电话是027-85712619

网友C:
你的变频器现在肯定有故障了,首先要把机器修好,然后根据你实验负载的具体情况才能下结论,才能告诉你该如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