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能否彻底锁定参数

楼主(2003-12-31):
我单位用在离心机上的普传变频器已经在面板上进行了参数保护设定,但是遇到过电流保护后还会丢失部分参数设定值,请教哪位有经验的老师指教一下,能不能有通过硬件锁定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A(2004-04-12):
技术问题可以咨询0755-83119883或者0411-84603728有问必答!你的问题可能有,是偶然现象!参数保护是软件的功能!

网友B(2009-07-11):
普传PI7000变频器的参数锁忘记了密码。不能修改参数了,该怎样把密码取消掉?急。感谢大家来回答。